Q键用不起,换了键盘也不行

楼主(2010-04-15):
一台联想SL400笔记本,Q键用不起,其他键都是好的,换了键盘也不行,请问坛内的朋友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这台机器已经修好了,本来这台机器键盘有斜着一排用不起,是F1, 2, W, S,X用不起,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排线在鼠标右键下面有断线的痕迹,于是拆开鼠标的三个键,用一根很细的铜丝接在断线的位置,另一头找到在主板的相应位置,开机测试键盘,发现开始用不起的那一排键都可以用了,但是Q键又用不起了,担心是不小心把键盘哪里碰坏了,于是又换了个新键盘,想不到还是Q键用不起,后来听坛里朋友的建议,补焊键盘接口后居然好了,虽然机器修好了,但我还是没搞懂,如果真是键盘接口的问题,应该不只一个键用不起啊,应该那根线相应的键都用不起才对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415-1-1.html

网友:
看一下键盘座子的线路,有可能开路了

网友:
一般都应该是有开路的地方造成的  。用镊子划一下接口试试

网友:
你把键盘接口加焊下

网友:
可能,键盘底座接口虚焊

网友:
先排除是接口接触不良,然后有可能是Q键的导电膜磨穿磨薄了,导致接触不了。这个要把键盘拆开才能测到,用万能表就很方便

"没看清楚问题是俺的错,换过键盘也不行那一般是接口电路的问题了,跑线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加焊接口,不过是不是也有概率是新换的那个键盘按键也有问题呢?

网友:
键控芯片检查.一下

网友:
换个EC芯片试一下

网友:
单独一个键不灵啊。这个确定换的键盘是好的么??
确定的话,那就剩下接口,EC了。呵呵

网友:
嗯,多谢大家的建议,我照大家说的试试,可以的话我会给大家一个结果的

网友:
进PE试试看,先排除软件故障,前天遇到过整个键盘不能用的,也是SL400,做系统之后OK

网友:
如果问题在板上,应该不会只有单独的一个"Q"键用不起.再仔细看看,既然键盘也换过了,那会不会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单键不好用不一定跟主板没有关系,我修了一太是接口和EC之间的电阻坏掉了

网友:
如果单独一个键就拉一根线到EC,那键盘接口的线会太多了吧.有可能某个单键和几个不方便测试的功能键共用一根线,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单键单线了.我猜字母区那些按键应该享受不到单键独线的待遇吧

网友:
看一下接口有没有氧化,这种现象EC挂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