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维修检测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用915板或945板只能测少量的DDR2内存 好多内存因主板问题系统将被测内存屏蔽,无法检测!有些能检测到但容量认不全有时认到一半有时认得几少部份!手上好多这样的条子都无法维修!

网友:
二代内存维修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用其他板不行吗?新手求解

网友:
哈哈。老火哦。。。。 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内存损坏严重,主板屏蔽掉了,需要仪器才能测试的,主板+软件方法解决不了

网友:
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主2代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网友:
楼主2代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引用 网友A:

很多软件都可以测。我比较爱用RST测。配合915主板用。但现在问题不是用什么软件测的问题。是有些坏条子主板带不起不能认出条子。无法测试坏条!

网友:
直接测量各个颗粒的供电脚看有没有短路,短路的就换掉再测

网友:
你真是牛X测供电,不知道你测过没?去看看电路图,供电脚不都是连接一起的吗?只要有一个短路其它的测量也是短路的。

网友:
唉。迷茫呀

网友:
我只知道用技嘉915P的主板有时候需要换不同的带动条。

网友(2010-05-16):
哈哈,要买专用的东西。。。。。。。。。。。。。。。你这个 搞不鸟哦

网友:
先量一下颗粒的对地阻值了,看颗粒有没有短路,用主板二代只能测少部分。维修的话是不能用主板测试的!只能用专用程式来测试!

网友:
特殊设备可以搞到,听师傅说过。。。
订制的 特殊 内存测试架构。没有用过。
听说效果很好。。。。。。。。

网友:
DDR2好象比较难修

网友:
网上不是说推荐用富士康的915的板子么?还有联想的915么。。我买了两块回来还没有到手。。等到手了。我来测试下。。。

网友:
看看楼上的测试结果如何,我也在找板。

网友:
不知道富士康的915(主持DDR和DDR2同时有PCI-E和AGP槽)的那种效果如何呢?另外听说要特殊 BIOS主持才可以的,不知真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