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怎么只有左声道有响而右声道就只有电流声

楼主(2010-04-15):
我手上有块主板是上AMD的CPU放音乐只有一个音箱有响而另一个只有电流声是怎么回事呀?开始我以为是音箱有问题我又换了一个新的音箱还是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那是因为你那扳子上只条了左声道,在把右声道也给条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声卡IC坏了,,,

网友:
怎么调呀主声卡旁边有两个跳线冒都跳好了呀

网友:
耦合电容的的问题

网友:
看看你桌面右下角有个小喇叭   双击  然后出现的音量控制界面  看看上面的小竖条是不是在一边   要在中间才对的   以前碰见过这种情况 换个N个声卡芯片都 不行  最后师傅出马了  一下就搞定了  原来系统下音量控制中左右声道放在了一边  调到中间就好了!郁闷!

网友:
换个独立声卡再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在系统上找下 不行再看硬件的吧

网友:
主板上有跳线  你是不是只跳上了一个

网友:
呵呵。我的耳机也是这个问题。回家看看

网友:
你得先做系统  排除一下软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