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急求同志们帮一把

楼主(2010-04-15):
ECS    945GTM-Z  ( VER:1.0)

   跑代码39,不再往前跑了。
   BIOS刷了、座焊了,

   有经验的师傅们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焊桥了吗 ? 跑39是到显卡了

网友:
电压足吗,它是一开机就跑39还是跑了一会了

网友:
开机直奔 39

     点 复位 的话 ,跑到 d0自动断电 不一会又自动加电跑到 39

网友:
座子要是BGA的话 压压座子看看

网友:
BGA可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直奔 39
     点 复位 的话 ,跑到 d0自动断电 不一会又自动加电跑到 39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4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