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35E 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故障现象如下:1.按下电源开关键,机箱风扇转,cpu风扇不转,机箱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反复断电送电之后能正常开机
2.每次彻底断电之后开机,bios校验失败,更换电池无效,重新在dos下刷bios写入失败
请教各位大虾,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板子问题  不懂的话送修吧

网友:
上升技台湾网站下08年5月的BIOS,然后,如果你的主机板是1.0版本,再CPU供电部分,有个上拉电阻去掉,否则会引起冷天不开机现象。。。

网友:
上升技台湾网站下08年6月的BIOS,然后,如果你的主机板是1.0版本,再CPU供电部分,有个上拉电阻去掉,否则会引起冷天不开机现象。。。
引用 网友A:

额,那个电阻已经去掉了。。bios是最新的
以前试验超频的时候经常刷来刷去没出事
这次莫名其妙的出现校验错误,然后刷下就挂了,是想ram挂了还是南桥挂了,如果是后者就不折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升技IP35-E一般不会,出现BIOS不可写,BIOS程序坏的可能比较大,你可以检查一些COMS跳线,升技主板COMS跳线冒时常是主板不稳定的元凶,建议你换一个COMS跳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