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X550显卡

楼主(2010-04-15):
七彩虹 X550 CF黄金版显卡,DDR1的现存,拿到手先看偶和电容,发现磕掉了一个,先找一个补上。然后打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阻值,分别是8左右,和90左右。于是上机测试。显卡一长三短报警,测核心供电1.2V,显存供电2.5多,查时钟0.5V左右,复位电压3.6V,复位电压高了电不过也算正常,再测27M晶振,波形一样很好。想当然得以为核心空焊了,上BGA加焊,然后再上机还是一样。这是前思后想,难道是核心挂掉了吗,想来想去想起来BIOS还没刷呢,上PCI显卡启动检测,提示通过,于是备份BIOS文件,问题出来了,提示0字节,以为命令搞错了,再备份,还是0字节,呵呵,看来有门儿,把从基地找到得BIOS文件强制输入,提示成功。于是关机拿掉PCI显卡单独上X550卡,顺利点亮跑3D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回想当初的现象,BIOS文件有问题时看诊断卡代码跑2A时IRDY灯闪了3下然后就一长三短报警了,刷好后再看诊断卡代码到2A时IRDY灯闪了一下就通过了,这种现象也可以用来判断显卡BIOS文件损坏得依据吧。

网友:
哎 我都没有时间去刷BIOS啊   好的多显卡都败在我的手里了     日过显卡上百片  没时间 去搞

明天有空也去用580u 刷刷    刷BIOS

网友:
A卡HD3650以上的BIOS电路和ROM资料坏的还是比较多的,RV370以前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