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 信号跑到最后不开机

楼主(2010-04-15):
说先接到主板时 我就发现主板信号跑不完 已经到显卡了  我就先换了一个显卡 可故障依旧。 我又拆了重新置球 坐上去还是不行 根据经验我判断此机器是显卡板与主板的接口容易空焊 我就加焊了两个接口槽 可现象一样。 再仔细看看主板发现有一些白色测试点变成了黑色受潮 发霉了 , 发霉的区域集中在北桥后面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种蓝色的板子 有个特点就是 测试点在布线的中间也就是 布线穿过测试点   而且测试点是裸露的一旦发霉就有可能断线 我就想是不是断线了,接下来我用了很长时间来测试是不是断线  结果没找到  。因为在工厂里面修过一些跑不过显卡的板子是北桥问题我就斗胆做了一下北桥  这样做的目的还想看看北桥下面有没有断线 结果还是不行 。 那我就把维修重点放在 显卡板和 显卡与北桥的中间部分 两个方面, 对于中间部分 我重点测量了显卡槽上面的一些信号脚 如复位和时钟   都没问题, 与北桥的链接也没问题  那这样就可以把问题锁定在显卡板上面    因为没有图纸我就只能测量一些基本的工作条件 如显卡电压 显存电压 晶振27的工作情况 在这里我发现了两个问题  1。显存电压阻止 2晶振27的工作情况   先说1 显存电压是1.8V  可阻值却是40  我猜这个阻值偏小了      第2个问题就是 晶振27工作很奇怪  首先说一下他是以怎样的方式给显卡提供实时时钟的   提供实时时钟   有两部分一个是晶振27 一个是 芯片 3P1819NF(抗干扰芯片)晶振27地根脚电压依次是  1 3.3v  2  接地 3    1.5V  4  3.3V  第一角的3.3V  是有第四脚的电压通过一个电阻接过来的,而且 把晶振去掉把电阻也去掉 第一脚竟然没阻值(非常奇怪本来我以为要么是连到了显卡要么是连到了抗干扰芯片可是他竟然直接连了一个电阻, 还有就是晶振的1.3两脚竟然没有接电容就是我们平常经常看到得晶振边上的电容 没有。是不是抗干扰芯片  代替了两个电容的作用 )第3角 与抗干扰芯片的 XIN   相连阻值是197 这一点我也怀疑不正常 平常晶振引脚阻值 一般在 470到700之间 他才一百多 我没有示波器不知他有没有波形   不知道各位老师理解了没有  请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怀疑就换,多动手永远比问老师好!

网友:
我 换过晶振了 不行没示波器不知有没有波形  还有就是我一般不乱画东西 除非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