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DV2000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0-04-15):
INTEL 芯片组的!    上次我好像在哪里看到有NF芯片组的关机时序!

不知道Intel的关机怎么查?

在论坛里搜查了下   都没结果!  请高人指教..

网友:
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做个系统试试  顺便放一下电

网友:
放电  系统  当然是第一个想到的啦 !    进PE也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南桥的SLP电压没有拉低。以前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