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系统的问题,高手

楼主(2010-04-15):
空硬盘,我看别人不知道怎么可以引导到DOS,然后输入GHOST,回车,然后选择镜像文件就可以装系统了,请问是如何做的,我不懂得是空硬盘式如何进入DOS的
硬盘
文件

网友:
有的是用U盘启动或者光驱启动的

网友:
是这样的,我电脑上没有光驱,他拿来一块硬盘,BIOS设置从他硬盘启动,然后就可以进入DOS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硬盘就启动到DOS了,那它一定已经带了DOS系统的。不然,启动机器,就会报没有系统盘的错误,请重新插入系统盘之类的提示。至于进DOS后,GHOST会将DOS覆盖,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上的 如何装DOS系统啊

网友:
可能是机子上装有两上硬盘或者是以闪存盘模式启动。
DOS系统很简单,MAchinafix 、矮人DOS工具箱等,都是DOS系统
或者在MAchinafix下,输入:SYS C: 回车即可

网友:
如何装进去呢

网友:
yygpapl123
首先得有一个能进DOS或WINDOWS系统的机器,如果只有裸机,没有系统,那就得有光驱或软驱,或者一个可U盘启动的USB接口,通过带系统的光盘或软盘或U盘,让机器可以进入系统,再对你的硬盘进行分区、格式化、注入系统、拷备文件、甚至GHOST等等操作。作为一般人,没有这些条件,凭空是无法让硬盘获得系统,哪怕是DOS系统的,尽管DOS系统文件就是区区3、4个不大的文件。

网友A:
下载一个dos驱动盘!!!!!!!!

网友:
最好是用个U盘, 用DOSMAX做个启动盘, 拷个深度 或者雨木林风 GHOST系统镜像文件到优盘上,打开电脑进CMOS设置第一启动盘为u盘启动,进入DOS然后输入GHOST选中系统镜像文件很快就安装好了。

网友:
先写MBR,不然引导不了系统

网友B:
对··注意引导分区···MBR··有时候不修改MBR你装你系统也是启动不了的··尤其是你之前装的是LINNUX的操作系统···

网友(2010-05-16):
是两块硬盘:一个是装有系统的正常盘(XP和DOS)也是主盘,另一个是空盘也是从盘,进入主盘里面有DOS系统就可以对空盘进行操作啦 包括:分区,装系统

网友:
下个MAXDOS装上就是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