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2025驱动板遇高难度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15):
我修一台22寸LG,开不了机,驱动板可以程序坏了,原机是5V给驱动板供电,24V给高压板供电,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12V给2025L驱动板供电,我自已有个想法,但我还是菜菜鸟,能不能把把原机的5V供电加到2025L驱动板上,反正又不用它的输出给高压板供电,但5V电压不知要接到2025L有那???求高人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万分!

网友:
把一体板的5v直接用线焊在驱动板的1084-33的输入端就可

网友:
那样不是只有那组3.3V供电,2025板子5V不是给MCU
伏电吗?

网友:
按2#的方法接,没有错的

网友:
当然可以这样改,或者这样说,把电源板的5V接到驱动板的5V供电端,才是正常的做法.

很多兄弟改通用板的时候,直接把12V供电改到驱动板.这样的做法其实不标准,原装电源板的设计,5V供电给驱动板,12V(24V)供电给高压电路.如果大家直接把12V供电引到驱动板,就会造成12V过流,越负荷,而电源板的5V空载,这样的改装,不规范,只有遵从电源板原来的设计,5V供电给驱动板,12V(24)供电给高压电路,这样的改装,才会稳定~~~~~~~~~~~~~

2025板上,不是有个屏供电转换的跳帽吗?你可以把5V供电,焊线到跳帽上,然后把跳帽状态设置为5V,这样的话,也不用焊线到板子,不会影响保修.一举两得.(所有品牌的通用板,有焊接过的,一率失去保修)

网友:
驱动板一般是不用12v供电的,那里只是空角,很少有用到12v的,

网友:
好象2025 只支持到19寸,22寸要2033等更高的芯片

网友:
是用N91B驱动板的,昨天打错了!

网友:
5伏直接飞到那个大电感上就可以了。

网友:
2楼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