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内存全红条的困惑

楼主(2010-04-15):
双面内存,全红的,清洗后也一样!金手指也擦过
有一个问题比较疑惑
改SPD,还是全红,问题来了,屏蔽的应该是SPD的背面,如果SPD这面芯片是好的,短路的是背面的芯片,还会引起全红吗?
芯片

网友:
听说正背面的芯片是并联,,,,你说短不短?

网友:
那就有可能要换版了哦

网友:
这样 估计PCB 的问题了吧 建议拿去当颗粒备件吧

网友:
那拆下的内存颗粒怎么查好坏?再焊到好的板子上测?

网友:
PCB板坏就不一定,我试过全红,有可能是金手指没洗干净,相信楼主不会!那就有可能某几个芯片(至少两个)芯片是有问题.因为我试着把全红的芯片拆出装到其它板上,至少有四个芯片坏,把好的芯片装回全红的板,并不全红,正常使用!

网友:
有内存测试的卡卖哦,不过很贵!不值!
影子黄
有

网友:
这类故障应该是PCB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加焊过后全红?

网友:
双面的最好改成单面的好测,全红的,感觉有些虚焊多了也会引起!要么就是焊接时有断路,脚脚之间,放大镜看,一面一面修起比较好!

网友:
好像我秀很多都是边全红了哈哈

网友:
清洗下,试试

网友:
全红的条,如果没有人事先维修过,多数是颗粒的地址线引脚间短路造 成的。有些内存,助焊剂有杂质也会引起短路。
更换PCB的工作量大,但是最有效。
偷懒的方法:摘下部分颗粒,清理干净焊盘,再焊回去。

网友:
暂时的解决办法,每个颗粒都上小量焊剂然后拖焊一次,有些都是锡氧化或老化引起的,现在基本解决了,如果还是全红,4颗一拆,新手的维修经验!!

网友:
如果在维修中造成全红的话,一般多为连锡造成,重新拖一篇,即要解决。

网友:
不是维修中的,是到手没修过的!

网友:
换板子最简单,不要浪费时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