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0-04-15):
联想  旭日  150

开不了机,CUP芯片做过了  开机芯片做过了 桥做过了

静态电流0.09安,求指教

网友:
楼主给的资料都不全 什么板子 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怎么帮你!

网友:
电源适配器电路、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等供电是否正常?信号是否也正常!先查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