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只能认到2.5G

楼主(2010-04-15):
收的坏硬盘,重建过分区表,引导信息,只能认到2.5G,怎么办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下,若换了数据线还是一样的,换块主板再试下

网友:
MHDD扫下,看看是不是HPA了,

网友:
1.看BIOS能否正常识别。
2.MHDD测试。。。
3.。。。。。。。。。。。

网友:
看看是不是隐藏了!

网友:
我遇见过好几个。一个320G的WD只认4.3G    和一个ST80G  只认3.2G  都是用  DiskGenius   修好的。楼主去下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