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四边引脚IC技巧(高清图片)

楼主(2010-04-15):
1、IC对准方向 。拿到IC的第一步就是对准缺口,保证IC引脚不会焊错。

2、把IC放到焊盘上对齐管脚,最好多对正几次。

3、先焊两根或两根以上管脚固定IC位置,当然了焊好之后要再对正对齐一次。这是最后一次对齐了,很重要哦。

4、固定对角。做好上一步,接着在对角的位置接焊两个管脚,这样整个IC就固定下来了。

5、整排引脚加焊锡。先给一边的整排引脚加焊锡。

6、S型、倾斜、拖焊(也称拉焊)。

7、完成焊接。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把图片传上了就可以了,上面的图片不允许外部访问

网友:
樓主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是啊,怎么没有图呢
是楼主转载的吗。。。。。。。。。。。。。。

网友:
应该是楼主自己的百度博客吧。
楼主下载下来然后上传到chinafix里面

网友:
大家现在看不到图片吗?
我把图片上传到基地网站上的像册时好慢,等了半个钟,就连一张图片也没有传上去。我晕了。
所以后来我就把图片上传到百度上的相册里面了。
如果还是见不到图片的话请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图片我现在是可以看得到了,不过我写的讲解描述的最后一个字怎么都跑到图片下方来了?我明明是写完、换行之后才插入图片的。

网友:
IO,网卡都是这样,只要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把图片缩小之后,图片终于显示成功了。

网友:
第六步的话,下次我还会上图讲解一下。但是需要把图片处理一下才行。

网友:
果然高清、很适合新手!

网友:
我不怎么会处理相片。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善于用PHOTO软件的朋友?

网友:
我都是左手那镊子夹住IO直接做在底盘上对准  右手直接上风枪  焊的很工整 撒上助焊剂 和原厂似的

网友:
6、S型、倾斜、拖焊(也称拉焊)。

最关键的一步,太笼统,

网友:
我一个人不好拍照,还有就是图片处理软件还不是很熟。后续会传上来....

网友:
小门朋友,我只用一把铬铁就搞掂了。

网友:
我认为焊这种多脚的IC芯片,最主要的就是细心,前期必须把针脚和焊盘对齐才行,要有耐心,要不然一切都没有用,还得返工,细心最重要,另外就是多粘松香,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是要细心,不过多粘松香就见人见智了,我是从来不用松香的。因为松香多了,板子就会很脏。但是你觉得需要松香的时候你也可以加点新焊锡也是一样的。

网友:
图片很清淅,就是说明太少了,特别是在拉锡的部分。

网友:
那个图片教程正在赶制。不过图片处理软件不熟,所以慢下来了。
请再等等。

网友: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不错 一直支持烙铁焊接 速度质量都可以!

网友:
我正在赶制,很快就可以出来更详细的了。

网友:
最后多余的焊锡怎样去掉的,没说明一下啊!

网友:
S型、倾斜、拖焊(也称拉焊)。

我也想知道这一步是怎么搞的。
上面好多的锡是怎么清理干净的?期待再讲解下。

网友:
这些我都会讲到,不过图片还没有处理好。请再等等。

网友:
讲到焊接了,那就发个我的DIY作品吧。

网友:
这个太 疏 。 吧

网友:
呵呵,这也太小CASS了吧,小弟用一把烙铁,200-300个引脚IC从板上的拆下来在焊回去,保证100%的成功率。绝对不会超过7分钟。300个引脚以上的,用2把烙铁,也可以在,8分钟左右搞定。并且无须松香之类的助焊剂。

网友:
我一般先焊四个脚再焊的

网友:
不错,楼主焊工一流,焊工是维修的基础,我要多联系了

网友:
欢迎与我联系。嘻嘻,朋友多了路好走。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用的是风枪,烙铁基本不用!镊子按住,风枪吹一圈,固定住了,在加焊就好了!

网友:
恩,拉焊,我经常用。

网友:
楼上是个夜猫子。工作要加班吗?

网友(2010-05-16):
谢谢啊!
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难题-----很密的引脚很容易粘连,呵呵,要好好学习

网友:
7# lishenglin24 你的百度空间多少

网友:
还是顶哈,赚点分!

树叉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多看看不如多练练!

网友:
高手的技术真厉害,谢谢分享啊!

网友:
呵呵,才这么多脚,很容易焊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ID:lishengling24

网友:
多上助焊剂也是窍门之一

网友:
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弄最后几个脚的焊锡的话,也可以尝试把板子坚起来啊。

网友:
这个也要SHOW啊,这是焊接技术的基础之一

网友:
那个s型 是太笼统 我也不明白

网友:
S型,就是拉锡的时候从上到下,一边加锡一边用铬铁沿着IC引脚的方向,走S型路线把焊锡“拖下来”。

网友:
还是要有好工具,好焊锡才行,头子几块钱的也行,但是焊台至少要回温快,适当的温度加上好的焊锡练一下就能成功。
那种焊点很灰杂质很多的地摊焊锡很难搞的,个人是没办法,刚开始的练的时候就是用个杂牌烙铁加垃圾焊锡弄,练了好几个月,焊废无数焊盘,因为温度调太高,加上锡的流动性不好。当然也不排除牛人能搞定的
后来换了焊锡换了个焊台,分分钟搞定。

对于贴片阻容的焊接,也是垃圾焊锡怎么焊都焊得歪歪扭扭的,好的焊锡只要一把烙铁再加上焊锡丝扶持随便焊都能焊得很漂亮。

所以说好的焊锡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焊这些东西就怕脚与脚之间焊锡粘连,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拖焊时芯片上的余留的锡怎么处理呀???????????

网友:
你可以用“引蛇出洞”。
就是再加多一点新的焊锡把它拖出来。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引”出来比较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