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痛的D620无法重启......!

楼主(2010-04-15):
令人头痛的DELL D620无法重启(重新启动时是关机状态),无线网卡安装不上驱动,CardReader安装不上驱动!
说故障现象之前先介绍一下前奏吧!
其实这台D620已经是第3次返修了!前2次都是花屏。第一次直接加热,显示正常;两个多月后回来,重植球并改风扇转速!

没想到才过一个礼拜就又回来了!问题是:加电触发后0.85A(电流无变化,估计是00,不能自检)持续3-5秒左右后掉电!
拔掉硬盘,光驱,电池后故障依旧!
拆开,取出裸板(装有CPU,内存),加电触发依旧。逐测量各组电源供电无异常!
接着用示波器测量IO到南桥的LPC总线无波形,以此确定CPU没有读取BIOS数据,即"00"。
测量PCIRST#,CPURST#正常!因为之前有修过显卡,怀疑北桥或南桥有虚焊的,于是加电触发时按压北桥和南桥电流都无变化。
思索半会,怕走弯路;先代换CPU吧!一看,这个945芯片组的主板用的是667/2M/1.6G双核的CPU。由于手上没有现成的这个CPU,找了个533/1M/1.73G赛扬单核的CPU,结果意外出现了!机器开机显示了!为了确定CPU故障,从另外一台机器上拆了个双核的CPU过来,结果真是让人大失所望!故障现象依旧!
想了半天,没思路!真的是很奇怪,那还是主板的问题了!在来重新分析吧!
于是用那个单核533的CPU开机进系统,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找出破绽。进到系统后,第一感觉就是很慢,马上打开设备管理器:无线网卡和读卡器都是感叹号!下载官方驱动,安装完成后准备期待结果时又出现新问题了,不能重启动!进入BIOS设置后退出也不能重新启动,而是直接关机了。说明无法重启不是系统的问题!刷BIOS故障依旧!
稍作分析,无线网卡和读卡器这2个设备最终由南桥管理,不能重启(S3;S5)也是由南桥发出控制信号到IO的。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它们的公共点就只有南桥了!如果是南桥有问题也可以来解释原来的CPU开机为00了!
立即更换南桥82801GBM(也有可能是虚焊,保险起见还是更换吧!)。完工后,加电触发开机显示正常了!那个兴奋言不由衷啊!
进到系统的速度也很快!打开设备管理器,傻了眼,还是2个黄色的感叹号!马上重启看看!也是一样,不能重启,而是关机!
忙活了快大半天,等待的是这样的结果!已经没有心情在仔细查电路分析了,换IO吧!真的是很无奈,还是一样!
又想不通了,前面分析的各个问题点都将矛头指向了南桥,而且最重要的是更换南桥后开机也正常了!不想了,累了,明天再研究吧!
看到此贴的兄弟们有什么好意见,大家讨论下吧!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PCI总线有问题

网友:
觉得是PC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IO吧,我遇到过一个,摸摸是不是有点烫,烫就是它了!

网友:
呵呵,和我碰到的一样问题,刚开始也是觉得非常奇怪,这个D620低端 CPU能上,高端用不了。
找了很久找不到具体问题,最后把CPU供电那边的全部IC一起全换了,(就是CPU背面一个大的,三个小的,再加两个开关管)居然OK了,三块这样的板全好了,呵呵,我也 是想不明白。

网友:
补说一下,不过我这三块用低端的进系统正常,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