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80 series按开机键才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0-04-15):
宏基ACER Aspire 5580 series不按开机键就没有待机电流出来,按一下开机键后就有待机电流出来了。。。但还是不触发,是否有高手遇到过此类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源 灵敏度不好吧 你摁了开关就 有待机了 说明机器已经开机了 只是走了一步 可能后级有短路或者 别的说明原因 那就需要LZ仔细查了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 但是是进水的机器  换掉南桥就好了   你i的建议你按过开机后 测有没有1.8  2.5m

网友:
按触发键瞬间量各个电感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开关坏的。此机插电源电流会稍微跳动一下,类似于小短路,但是正常。
估计按开机键应该是加电了,但是电流很小。具体测下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引起

网友:
桥坏了,修到过的

网友:
电源开关换过了,都是一样喔 7# 偶不是传说

网友:
短路的可能行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