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M200系列本子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0-04-15):
今天遇到传说中的M200系列本子电容问题 的具体原因?存能不足?滤波不足?
原因

网友:
性能不良,尤其是CPU旁边的大电容

网友:
没有说引起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去搜索一下M200

网友:
目前还没有碰到过呢,问一下这个应该是加两个呢,还是换两个呢?

网友:
我遇到的是M207进系统死机,花屏。CPU背后的电容换了6个330的电容之后ok

网友:
蓝屏和死机!!

网友:
在论坛里收下 很多这方面的!

网友:
整个板子上 用 的 最多 的 就是 电容了,不过 相当部分的 电容都是 滤波作用 ,因为 电磁干扰是 无处不在要保证 数字信号准确及时的传输,如果 关键部位的滤波电容出现问题,特别是CPU,北桥附近的,会出现很奇怪的 故障!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直流电上带有交流电使数字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是靠近CPU 发热量大 所以电容容易性能不良

网友:
应该是CPU风扇排气堵住后,时间一久,长期高温下NEC超级电容就失效了。基本上M系列的电容问题都是由风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