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全部都是感叹号怎么搞?

楼主(2010-04-15):
迈拓硬盘MHDD检测全部都是感叹号,是不是上锁了,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
加密了.要解密的.

网友:
MHDD上部显示PWD就是加密了,否则就是固件坏了。

网友:
谢谢斑竹和上面的兄弟,是不是MHDD解下密,不行送修,是吗?

网友:
有可能是被加密了。。。。。。。。。。。

网友:
有三种情况 :(1)在shift+f3里选择成光驱了
             (2)按下F4后最上面的中间有红色的“PWD"字样是硬盘加密了,忘记密码只能上PC3000
                    (3)固件坏了

网友:
楼主说的和我一样。。很有可能是固件坏了。。我的就是刷固件刷成全感叹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