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测量方法!

楼主(2010-04-15):
是不是标识BC的都是贴片电容,不管外观怎么样?
如果贴片电容损坏会造成什么问题。
方法

网友:
电容是用R来表示,贴片电容也一样,如果没有或损坏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甚至点不亮。

网友:
很小的那种,一般为白色

网友:
电贴片电阻的区别是,电阻上有阻值,而贴片电容则是空白的

网友:
嗯,主板上没有标错的话一般都是用BC表示的

网友:
那就得看它是放在什么位置咯,某些地方的滤波电容少一两个没关系

网友:
电容是用C来表示,贴片电容也一样,如果没有或损坏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甚至点不亮

网友:
但如果是耦合电容就必须要,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什么样的后果都有可能发生,这得看它处在什么地方

网友:
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的区别是,滤波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而耦合电容则两端都不接地,本体是一样的,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大小差不多都可以替换,也无极性

网友:
对不起,我还在学习阶段想在请教下。
我在主板上找到BC标识的贴片电容,但是标识BC的有2种,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贴片电容!

网友:
楼上的不是说了吗……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的区别是,滤波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而耦合电容则两端都不接地,本体是一样的,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大小差不多都可以替换,也无极性,这样就知道了呀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QQ多少

网友:
有点模糊。
是不是贴片电容分2种,一种是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

网友:
有沒有前輩 可堤供贴片电容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