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解压出来的BIOS是IMG格式的 么办

楼主(2010-04-15):
“在解压出的文件夹下,我们可看到第一个文件是$01a5000.fl1文件,此文件就是我们需要分离的文件,当然,不同的IBM机型,其解压后的此文件名是不同的。但扩展名肯定都是FL1的,因此不同机型按扩展名来判断即可。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456-1-1.html

我的解压出来没有FL1 是机子太老了没有 还是带码片的BIOS没有

该用什么方法分离啊

用IMG做不行咯 呵呵

上次分离IBM X200的BIOS 是个安装包只能打包不能解压 我汗,这次能解压了,要的文件又没了~~~

THINKPAD官网R32BIOS软盘版http://driverdl.lenovo.com.cn/think/oldDrivers/download/attachment/DMYU-5D8B2W/1mud23ud.exe
                    R32BIOS硬盘版http://driverdl.lenovo.com.cn/think/oldDrivers/download/attachment/DMYU-5D8B2W/1mud23us.exe

网友:
其实分离 IBM 早期的 BIOS程序 很简单。 方法是 :先找一个USB的软驱  最好是IBM 原装的那种,然后把BIOS升级程序下载下来(软盘版),把然盘的写保护打开并放到软驱里面,然后运行下载的程序,这是侯会把程序解压到软盘里面,等解压完了,再把软盘里面的文件拷出来就可以用EXFILE 转换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试下 我这刚好有自制的FDD转USB还是IBM原装的软驱 呵呵 谢谢

网友:
当然是原装的软驱好了,以后还能用在 写 T61 X61 MAC地址,还可以用HMD 1.75了。

网友:
你把exfile.exe贴出来,我帮你分离,这个是小问题,没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Img是软盘镜像。再解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往下该怎么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用分离DELL的方法打开找8M的首和尾 我昨天找到的保存出来只有0.9M左右 我看完整的是从00000000到000FFF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