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开机信号电压一直降郁闷

楼主(2010-04-15):
一台联想的19宽屏,开机两秒就灭,而且颜色偏红,于是用别的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发现灯管坏了,
拆开发现其中一根断了,更换4根灯管后,开机,图像正常,但是显示两秒就灭了,
于是怀疑灯管没换好,但是连接到其他的通用高压板,一直开着测试灯管又没问题,
于是怀疑高压板也有问题,因为菜鸟水平有限,直接换上通用高压板,问题又来了,
开机十几秒后,灯管就不亮了,用手电筒照着屏幕能稍微看见图像,
于是用万用表测试换上去的通用高压板工作条件,12v正常,开启背光的电压从刚开机的2.8v左右慢慢下降,过了十几秒降到2.5v左右灯管就关闭了
请教下师傅们,下一步我该往哪方面去查呢

网友:
灯管保护了

网友:
你的高压板质量不行!!!换一块别的品牌高压板就OK了......!!!!

网友:
检查你测量电压下降的那个点相联的元件.
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开启电压控制端从MCU出来的,中间会经过三极管和电阻,测是中间的元件不良还 是MCU 问题

网友:
我把中间的元件重新焊接了一下,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直接把背光信号接到3.3V或5V上看还灭不灭,还灭就换高压板,不灭就查MCU的背光开关信号线路。

网友:
断开高压板信号线测3,3伏电压正常吗?     如果电压还不正常那检查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