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03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4-15):
通电后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转,诊断卡无反应。
按下开机键,开机正常,能进入系统,诊断卡跑码正常。
关机后,CPU风扇显卡风扇依旧转诊断卡无反应。
每次都要在插座那儿断电。

网友:
把风扇插口  改个 地方 SYSFAN

网友:
跟一下那CPUFAN的线路呀?有12V吗

网友:
量一下I/O的跳变是否正常,这是主板没有让ATX电源断电

网友:
我也有张V星945集成显卡的主板也这样,电源一上电,风扇就转,按开机键正常,装系统什么多没问题,关机了风扇照样转,到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绿线的三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