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k41a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4-15):
我这边有一台联想K41A笔记本,还在保内,到维修站发现主板进水,维修站说主板不能报了,但客户说是以前进的,用了很长时间了,没有问题,但我认为机器现在的毛病是开机白屏,没有画面,进水的那边也不要紧,没有多严重,就一点点,多能开机了那边就肯定没有问题,这台机器的显卡和台式电脑一样插在主板上的,还可以保,所以维修站的人就给我换了一块显卡插上去还是一样,我回来又把屏线和屏还有内存查了一下没有问题,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
看看电流和跑码到哪里了。

网友:
建议楼主查查屏的3,3V的供电

网友:
白屏问题,多数除了显卡故障,就是主板上屏线接口那儿的3。3V供电没上,查一下附近的保险啊小电阻这些东西吧

网友:
电流也跑到1.3左右了。屏的供电也正常,怎么办呢

网友:
VGA输出正常吗?

网友:
注意看一下休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