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富士康的主板,开机就跑01 02 07 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0-04-15):
我今天接到客户一块富士康的主板,开机就跑  01  02  07 ,I/O我换了,可是问题还是一样呀,775的坐子,有说真的吗,   请说一下你的维修经历,。

网友:
先刷个BIOS呀,不行就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我下载不到BIOS文件呀,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呀,我遇到了几次这样的问题,有一次换了I/O就好了,可是这一次换了什么还是不行呀。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是呀,我换了I/O呀可是BIOS我找不到呀,

网友:
这个是I/O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