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用什么好

楼主(2010-04-15):
各位老师修
笔记本
的可调电源用指针的好,还是数字的好
笔记本

网友:
现在主流用数字的,电压、电流显示精确
用指针的也有他的好处,就是开机时根据指针的跳动次数来判断故障来自什么地方,当然了,这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知道。楼主自己考虑吧,本人现在用的是数字的

网友:
指针表已经慢慢被“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