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通845主板 场管D2510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的,请问那个可以代换?

楼主(2010-04-15):
D2510
M8504E

AGP槽旁边的一个场管,请问换一个大小差不多的这样代换可以吗? 谢谢

网友:
3o55.2405,55N03

网友:
从废板上面CPU拆下来的管都可以代,除了华硕有些板用LD1010D LD1014D这两个就不行

网友:
楼上说得对,CPU供电管可代换板上任何地方的供电管。

网友:
主板上的管子都可以换上去用的!一般用3055

网友:
CPU供电处的管子 随便兜可以换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版主,已经按照大家的说法换上去修好了,但是这个管子换上去还是发热比较异常,但进系统使用很长时间也正常,是北桥和扩展槽之间的一个场管,    我看到NB的散热片是一条条的铝片我就弄弯一条下来压着这个场管并加上了硅脂,请问这样发热正常吗?可以让客人拿回去了吗??

第一次自己修理好的主板,菜鸟的,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