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新构架V星主板ICH(9-10)+IOf71882时序

楼主(2010-04-15):
共分为三个部分来描述。1纽扣电池供电部分。2接上电源线不点击开关按钮。3触发开关。参考图纸V星 MS-7513(附件有下载),最好拿着图纸再看好理解
第一部分,纽扣电池(此时不插电源线)
BAT经过双二极管D16以及跳线为南桥COMS电路提供基本供电,32.768起振。同时BAT还链接到F71882,用于检测电池电量。 第二部分,接上电源线(不点击开机按钮)
接上电源线后,5VSB通过UP7706稳压模块产生3VSB,为南桥和IO(F71882)提供待机电压。当此电压稳定以后IO输出RSMRST# (高电平)到南桥意思是告诉南桥电源线已插入3.3VSB输出稳定。 至此待机部分结束!
第三部分(之一),点击开机键之开机电路
出发开机按钮后产生PWRBTIN (有5VSB上拉电压)送给IO的80脚,IO受到这个跳变信号后发出81脚PWRBTN#(低电平有效)给南桥,南桥接收到这个信号后如果之前送给南桥的RSMRST#无问题,南桥将陆续送出SLP_S5# ,SLP_S4# ,和SLP_S3# 。其中SLP_S3# 这个信号送到IO的82脚,当IO收到这个信号后从83脚PSON#拉低ATX电源插座的绿色线。3.3V,5V,12V发出。开机完成
第三部分(之二)全板电压的产生
UP7501的作用是产生产生全板的第一个电压5VDIMM,并且提供基准电压的开启信号。S3#,S5#此时早已送到芯片的5脚6脚,但此时1脚还没有得到VCC5供电所以此时芯片不能产生5VDRV1。因为1脚和Q53的D极相连,此时Q53的G极接5VSB此管导通(N沟道场馆G极电压大于S极电压导通)拉低了UP7501一脚的电压,要想使U1得到VCC5供电Q53必须截止,Q53受控于Q52,Q52受控于VCC3的正常输出,也就是说VCC3正常发出并稳定以后,经过R296,R299的电阻分压将使Q52导通,Q53截止从而使U1的1脚得到供电,从而产生5VDRV1。5VDRV1的作用有2个,其一是提升5VDIMM和3VSB的输出功率,其二是开启基准电压产生芯片和作为USB供电开启信号的开启条件之一。作用一:5VDRV1加到Q10的控制极使其导通这样VCC5和5VSB经过Q10(有上拉12V)和Q11共同产生5VDIMM提升输出功率。同时也加到了Q39使VCC3流过,加强3VSB的输出功率。 作用二:5VDRV1经过R334转化为5VDRV1_EN使芯片U20开始工作,产生1_8VREF(内存供电模块基准电压),1_25VREF(桥供电模块基准电压),1_2VREF(VTT模块基准电压),由于USB的供电还受到南桥的控制并且不参与时序电路,不说他了。 基准供电芯片工作后产生的第一个参考电压1_8VREF,将开出内存供电VCC_DDR,内存的供电模块由U4,Q19,Q20组成。U4的5脚供电由+12和5VDIMM经过D2,R40和R43共同提供,它的7脚需要一个参考电压来为内存供电模块提供一个基准,此时由于S4#和ATX_PWR_OK 信号早已送到此部分电路所以Q6截止,Q6截止后才能使R61,R62组成的分压网络起作用,1_8VREF送到了U4的7脚,VCC_DD发出了。如果Q6是导通U4的7脚将始终接地不能输出VCC_DDR。
本人虽是老会员但修板纯属业余爱好,还是个新手如有分析不到位请各位大侠扶正,谢谢。睡觉去了明天继续写~~

 会员1184925300鑫豆2024-8-7 15:28

参考图纸MS7513

网友:
基准芯片产生的1_25VREF出来后将产生南北桥供电,先看北桥部分。北桥供电由U15,Q32,Q33,Q34,Q36组成脉宽调制降压电路,U15的5脚得到12V的供电,Q32,Q36的D极得到VCC3后具备工作之一,其次就是1脚的1_25VREF参考电压了,得到这个电压后,芯片2,4脚输出脉冲电压驱动场馆导通截止,输出V_1P1_CORE北桥供电(此电压虽叫北桥供电但也去南桥也是南桥的供电之一), 下面是南桥供电,在内存供电出来后才能产生南桥供电,Q29的D极得到VCC_DDR,G极接U16(运放)组成了线性稳压调节器,也就是Q29受控于U16,它的导通程度由U16控制, 那么U16又是以谁为标准来控制29的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新的参考电压VCC1_5REF。那么好看一下他是怎么来的,VCC1_5REF由U19产生,U19的1脚得到VCC3供电后就等3脚的EN(开启信号)了,3脚的EN看似只要VCC3出来后就可以,其实也是受控于1_25VREF的,因为这个板子的5VSB用电负载非常的多,为了保持3脚的开启信号稳定,加入了VCC3和一个200K的电阻R331来加强这个信号的稳定度,使VCC1_5REF不至于在负荷大或者插拔USB设备之类时,时有时无。VCC1_5REF送到送到U16后V_1P5_ICH发出了。 南桥供电完毕!
下面是总线电压V_FSB_VTT。和南桥供电一样也是在内存供电出来后产生的。只不过它的参考基准电压是1_2VREF(也是由U20产生)。 最后是CPU供电。VTT出来后送到Q17的B极使其导通为低电平送到Q1的基极使其截止,这样12VP通过R16和R12分压后产生开启信号,加到CPU脉宽调制芯片35脚。此时CPU也受到一个VTT_PWG 信号,这个信号也是由V_FSB_VTT电压输出后送来的只不过多经历了一个三极管Q18意思是告诉CPU(V_FSB_VTT以稳定,刚才的VID_GD# 是告诉CPU调制芯片的不一样)CPU收到这个信号后发出VID信号到U2,此时芯片5脚已得到开启信号也收到了CPU发送过来的VID组合在供电无问题的情况下将推动三相供电(12个场馆)输出VCCP(CPU供电)。至此全板的电压全部发出了。 今天就这么多了,有时间再写全班的时钟和复位。还漏了一个内存总线电压VTT_DDR,也是内存电压出来后发出的由U9直接发出很简单。 第三部分(之三)时钟和复位
当VCCP(CPU供电)出来后,经过脉冲调制芯片U2的过压欠压检测,无问题时,U2的36脚发出VRM_PWRGD信号。 这个信号经过两个三极管Q2和Q9转化成ICH_VRM_PGD, 这个ICH_VRM_PGD有两个作用现在先看他的开启时钟功能。ICH_VRM_PGD直接送到南桥,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发出CK_PWRGD 送到时钟芯片U11的23脚,全板时钟都出来了。 ICH_VRM_PGD另外的一个作用是配合ATX_PWR_OK(ATX插座早已发出)经过Q43,Q44,Q56组成的逻辑与功能电路转化为CHIP_PWGD信号,这部分的逻辑功能是当ICH_VRM_PGD和ATX_PWR_OK都是高电平时,CHIP_PWGD才输出高电平,ATX_PWR_OK和ICH_VRM_PGD只要由一个为低电平(或没有正常发出)CHIP_PWGD就为低电平。 这个CHIP_PWGD的作用发送到北桥和南桥意思是告诉芯片组,所有的供电和时钟以全部发出可以进行复位了。当南桥收到CHIP_PWGD信号后在它内部要和ICH_VRM_PGD做个与运算,此时ICH_VRM_PGD早已发送到南桥所以收到CHIP_PWGD后,南桥发出H_PWRGD信号给CPU告诉CPU准备干活吧。最后南桥发出PLTRST#给IO和北桥。IO收到这个信号后分化出PLTRST_BU1#(PCIE插槽复位)PLTRST_BU2#(硬盘复位)PLTRST_BU3#(网卡,1394芯片)。北桥收到PLTRST#信号后发出H_CPURST#复位CPU,到此上电过程全部完毕。进入软启动。各位看官如果觉得好多多鼓励下给平个分,打这么多字确实不容易!第一次写这样的贴,没想到这么费这么大经历,汗~~

网友:
那就静待楼主啦

网友:
今天才搞到一个时序,晚上就看到你写出来了

网友:
楼主自谦了,你这种也叫业余吗,我是真的很惭愧呀

网友:
呵呵,楼主分析得真好,给大家上理论课了。

网友:
楼主自己说是业余,但我看你很专业,最起码你有很强的电子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
讲解的很好

对我这样刚刚学习看电路图的 很有帮助
期待LZ更多的这样贴

网友:
小弟确实是业余,在邮局工作每天很早起床就要去送晨报中午9点左右午休,下午3点送晚报,业余时间去二手市场收了几块破主板,一边看书一边学,修几块主板之后也就能看个出个大概齐来了。主要是要用心总结经验,修好后记住它。再多看别人的维修实例,看的同时脑子里虚拟出他的维修过程。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我也没有学过电子专业,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初中没毕业,上面我说了一大堆的虚短,虚断什么的,其实就是在修板时候涉及到运放的应用,百度临阵磨枪的产物 ,想了想其实这块电路用虚短和虚断来分析不合适,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早上送报纸的时候,脑子里还想着,觉得用支路电流法分析比较恰当,由于这块跟分析时序没什么大关系,我就不在这个帖子里谈它了。昨晚没睡好先睡一会,多谢各位捧场晚上继续写

网友A:
呵呵 分析的很好 楼主自己太谦虚了 问下 楼主 你说南桥返回的SLP_S5# ,SLP_S4# 给谁了 给IO吗 那么这两个信号的产生 是给什么东西提供下一步必要条件

网友:
呵呵 分析的很好 楼主自己太谦虚了 问下 楼主 你说南桥返回的SLP_S5# ,SLP_S4# 给谁了 给IO吗 那么这两个信号的产生 是给什么东西提供下一步必要条件
引用 网友A:
SLP_S5# ,SLP_S4#这两个信号是发给IO的,IO只有在收到这两个信号后,才会发出PSON这个信号去启动电源

网友:
呵呵 分析的很好 楼主自己太谦虚了 问下 楼主 你说南桥返回的SLP_S5# ,SLP_S4# 给谁了 给IO吗 那么这两个信号的产生 是给什么东西提供下一步必要条件
引用 网友A:
你好SLP_S5# 这个信号直接送到UP7501使这个芯片(线性稳压器)在待机状态下产生5VDIMM。SLP_S4#信号(高电平)送到Q12的基极使其导通,导通后Q12集电极输出地电位。促使场效应管Q6截止,从而使1_8VREF参考电压经R61和R12组成的分压网络后送到UP6103S8的7脚,为其提供内存供电模块的参考电压使这个芯片配合场效应管Q19和Q20产生VCC_DDR内存供电电压。并且SLP_S4#信号还送到时钟芯片的16脚,使时钟芯片在在收到这个信号后输出为内存正常工作部分的相关电路提供时钟信号。这部分本来打算在今天晚上写的,由于突发情况(本人喝了点酒脑瓜子有点晕)在此先放出这两个信号的用途,明天再做详细分析,请见谅

网友:
不是很了解。。。。。。LZ的贴很奇怪啊,我用IE点了2次你的帖子都出现错误,强关掉了,我还以为系统有问题。。。。。。后来换了浏览器就能点近来看到东西了。。。。。我很是怀疑啊。。。。。你不会发病毒的吧

网友:
不是很了解。。。。。。LZ的贴很奇怪啊,我用IE点了2次你的帖子都出现错误,强关掉了,我还以为系统有问题。。。。。。后来换了浏览器就能点近来看到东西了。。。。。我很是怀疑啊。。。。。你不会发病毒的吧
引用 网友B:
你看别人的帖子无问题吗?有这种就关闭一个人的病毒吗。我噼里啪啦敲的这么半天不会白写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主 打开了我的心结啊 很多主板 开机信号进IO以后 那么南桥返回的信号 有几个 我想 为了去拉低绿线不可能要产生几组反馈信号吧 那另外的信号 是用来干嘛的呢 今天才知道哦·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呀,我今天修了一块主板,是没电到的,可是25.768没问题呀,好像,IO是IT63827-HF,我还以为是IO坏啦了,可是我换了3个,问题还是一样呀,我点IOD 77脚就可以开机呀,只要开机了就很正常呀,我想知道,主板是ECS的,LZ 知道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呀,我今天修了一块主板,是没电到的,可是25.768没问题呀,好像,IO是IT63827-HF,我还以为是IO坏啦了,可是我换了3个,问题还是一样呀,我点IOD 77脚就可以开机呀,只要开机了就很正常呀,我想知道,主 ...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什么板子?你这问题说的不清楚是32.768晶振吧。IO是83627的话77脚是个VCC5供电的。你点的哪个脚啊?67脚还是68脚?你这问题不清楚很多人都不愿意回答的。你这个强制出发能开机能运行系统,还是开机电路的事,估计你没焊好IO,准点检查开关和绿线到IO的线路。

网友:
楼主的分析挺不错的,都不相信你是业余的水平啊。专业的也不过如此吧?

网友:
楼主的分析挺不错的,都不相信你是业余的水平啊。专业的也不过如此吧?
引用 网友D:
确实业余爱好者,2001年和几个朋友合伙弄过小型网吧,朋友当时装机攒机做网络很牛逼,非常佩服,机器故障都是他上,我跟着也学了不少,不过他修不了板,当时觉得能修板的人在电脑界就是神仙般人物了。早就有过这个修板这个念头,不过去当时去书店没找到这方面的书籍,又不想去培训,就放弃了。直到08买了论坛的书,在尾页看到论坛的网址注册一个号,去二手市场收板,狂肯了一段日子。结果还不错基本啃下来了。也打算过开个店,不过看大家都抱怨现在不好做,犹豫不定中~~

网友:
楼主的基础真不错啊,我感觉做送报纸的真是屈才了啊,其实电脑维修要做好也挺不错的,毕竟同行不同利啊

网友:
来自: 北京门头沟 来自 北京门头沟
楼主的基础真不错啊,我感觉做送报纸的真是屈才了啊,其实电脑维修要做好也挺不错的,毕竟同行不同利啊
引用 网友E:
如果开店刚进入这行的时候,新店没客户,没关系,没知名度,我预测需要一部分资金和精力来维持,我这个人商业头脑简单,看不出市场行情,总觉得刚开始生意肯定不会太好,手里资金太少买完设备和预付房租如果还扭转不过来局势,就只有关门大吉了,小30的人了现在好歹有个工作有老婆了,没魄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