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耳麦在电脑前面无法试用

楼主(2010-04-15):
今天给客户重装系统导致耳麦在电脑前面无法试用,只能插在后面的插孔里可以正常试用。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电脑卡的发错地方了版主删了吧

网友:
如果确认前面板接口无问题,而且之前可以用
那么,一般应该是BIOS里有设置主板接前面板的输出方式,比如HD方式或AC97方式。

也见过装声卡原装驱动后,自带软件设置的。

现在装系统GHOST版的一般没软件设置

网友:
两个问题,跳线或者声卡系统里的设置没搞好。

网友:
去这个里面设置一下吧。在控制面板里面。音频IO下 用红线标示的图标点一下会弹出一个框。把禁用前面板插孔这一项钩上就OK了

网友:
如果确认之前是可以用,仅仅是重装系统后不能用,应该是Realtek HD 音频管理器设置"音频 I/O"里面的"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没选上.

网友:
同意5和6楼的意见,我去年装了一台主机也是遇到楼主这样的情况,当时还以为是主机前置面板坏了呢,后来将“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选上就可以了。出现这些的原因好像是不符合AC97规范吧。

网友:
看前置板面是不是好的,好的话,按5楼的说法去做

网友:
,应该是Realtek HD 音频管理器设置"音频 I/O"里面的"禁用前面板插孔没有选上

网友:
是 华硕的主板吧  要在 COMS下 该设置 具体的Advanced里 有一项SOUND(声音)调成 AC97 重启即可

网友:
同意5楼6楼的意见,具我所知,V星的主板都是这个毛病,都要设置一下才能用前面板声音输出。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帮助,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