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有这样的问题正常吗?WIN PE自动关机 (已解决)

楼主(2010-04-15):
今天修一台HP V3000 AMD配置的机器,客户说会蓝屏死机硬盘没有带过来。还是按照惯例做好显卡。由于没有硬盘就想进WIN PE测试下,结果发现刚进WIN PE等桌面菜单都出来了之后马上又没有了,机器自己关机了。反复几次观察是程序关机而不是自动断电。 进BIOS或者DOS之类不会关机,时间再长也没关系。后来怀疑显卡不好,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一次试机意外的在win pe桌面菜单没有全部出来时按了一下触摸板锁定按键,又好了,不自动关机了。反复测试发现一打开触摸板就会自动关机,把触摸板的线拆了也是一样的。现在没有硬盘测试,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已解决,是WIN PE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与触摸板下面的绝缘纸。有吗。你做显卡的时候。给贴上了吗。

网友:
过时PE是掉电要有外置的USB光驱要不就是U盘中的PE没事的

网友:
下面有绝缘纸的,机器不是掉电是自动关机。我把外壳拿掉也是一样的现象。难道是楼上所说的,机器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用U盘的PE进入桌面就关机,换一张光盘进PE,一切都OK

网友:
呵呵,机器没有问题是 WIN PE兼容性问题,换了一个版本的就没事了。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都是PE闹腾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进PE南屏,不是PE问题也不是机器问题,反正就是进任何PE就南屏,干脆不近了,装系统就好。

网友:
呵呵·
不是说兼容性的问题··而是盗版的系统的PE就是这样的·
经常有些不能用··以前我遇到进去PE半个小时的·以为是机器问题·更换PE盘以后··OK`几分中搞定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台东芝5100的换新主板后进pe一闪花一下屏就自动关机了,而且内存槽口还有一个不能用的,真是鲜见,全新的主板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毛病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