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触摸板的奇怪问题 (AMDCPU)

楼主(2010-04-15):
今天接了一台dv6000,触摸板在系统里(可以动)有时快有时慢不灵敏,换了驱动,重做系统都一样,莫非是触摸板的问题吗?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替换法啊。

网友:
天啊!替换法!!c壳要180元,我自个公司里没有,也没同型机器 = ="

网友:
楼主换个原装适配器吧,代用电源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触摸板坏或者受潮都会是这个问题  建议你处理一次啊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的适配器 要原装 IBM的有的就需要 不然会报错

网友:
支持四楼,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多换几个。。

网友:
数据线看看有没又问题

网友:
HP有些机子一定要原装电源才正常使用的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或者单用电池试试

网友:
拔掉适配器,用电池供电,试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适配器引起的问题

网友:
剛打了電話給客人,讓他把适配器跟电池送來,我也訂了C殼了。

网友:
换电源,基本ok

网友:
这我碰过,,我还返工过呢,,都是电源惹的祸 ,,

网友:
试了原厂电池跟适配器问题一样,最后换了C殼问题解决了。

网友:
必须用原装的电源才行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