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00 键盘的怪问题

楼主(2010-04-16):
asus m5000 方向键的上跟右 没法用,换了3个键盘都一样,请问这要检查那?

网友:
换了io,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就要检查是不是主板上的线断了

网友:
键盘接口一个个的打阻值啊 ,接口附近的排容有没有坏,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看下键盘附近的滤波电容会不会漏电,不行干南桥

网友:
把那些键盘下面的电容干掉

网友:
asus m5000 的方向键,下跟左无动做,换过io,补焊键盘口,问题依旧,会跟南侨有关系吗?
键盘口是直接到io的,中间没电容,没电阻,也没断线,只剩南侨没动他,等bga到了试试看。
ps:老孙阿,我的bga鸡 熟了没有阿,这里一堆都等著吃你做著bga鸡,快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