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X跑C7 C6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主板:华硕P4V8X-X REV:1.03
故障:跑C7 C6
过程:帮朋友修此板,目测无断线,掉件,烧伤,上假负载测全板电压,时钟,复位正常,上U跑D3,加内存,跑C7 C6
接喇叭,一长六短报警,寻思此代码要么是内存电路,要么是PS/2电路故障,测内存,2.5V 1.25V   3.3V电压正常,时钟
正常,打阻值一致,刷BIOS后故障依旧,大概看了下PS/2电路,没什么问题,压U座,要使劲压一个点才能点亮,
加焊U座,故障排除

网友:
这块主板我也修过,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板子都有这个毛病我修的多了

网友:
好像这板是通病吧!!

网友:
是啊 NND明明跑内存了 非要搞座子 是很奇怪 懂原理的 出来讲一个     我以前修块七彩虹的主板 跑2D 2B 39  加焊775CPU座子 最后解决  很郁闷  到底这CPU还管着什么东西啊 懂原理的发一贴

网友:
这种问题要真的思路来是想不到会是U座的问题啊

网友:
哈哈

学习了,没修过此类故障

网友:
U座引起内存没过,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听别人有说过,有的内存是CPU 控制的;但是我不知道原理。

网友:
加焊行吗?

网友:
一长六短出现怪鸣,怪码加焊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