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为何基地维修商城没有隔离变压器卖?

楼主(2010-04-16):
想买一个,但在基地的维修商城上找不到。苦恼中。希望基地商城尽快补上隔离变压器!谢谢!

网友:
那就去别家买一个呗,又不算贵,这东西还是有用的,可以不被电呀,实用

网友:
5月中旬将到深圳花强设柜台,到时可能解决配件品种不齐的问题。

网友(2010-05-24):
这东西 修工业自动化设备用的多,我有好几台。 有220V隔离的。 还有 220输入220V输出 380输出,400输出的。 还有通过变频器 单项 变成三项的。。。。。。。

网友:
很不错,应该准备一个,这个很安全

网友:
我也感觉基地卖的东西忒少了

网友:
自己用废的或其他的变压器改一只,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
我是用两个12V变压器做隔离,方法如下:
1.准备两个220V降12V的变压器两个
2.把两变压器12V端相接在一起,做好绝缘
3.两端220V分别是一边进AC220V,另一边输出隔离后的220V.
4.我一直这样用,很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