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软件又似硬件的故障-ACER 4720

楼主(2010-04-16):
进水机 处理好后 通电 却把北桥烧了

找无边同志帮忙换好北桥后

在我这里通电 一次性点亮 我装XP系统也一直正常,但等装完系统 第一次重启后 立马蓝屏 然后自动重启,如此反复,

另外 我主板没上COMS电池 可能忘无边那里了 这个应该跟系统正常运行没啥影响吧

我主要怀疑网卡和读卡器芯片 这两个进过水 不过都焊掉仔细处理过

希望有处理过类似故障的帮忙分析下大概问题在哪里 提供下思路

网友:
XP 各种版本都蓝屏

试了下 UBUNTU 系统 确正常

现在就有一个现象 运行起来 好像有点顿 不快

3键重启 会延迟 2-3秒

网友:
无边 修过的主板不用怀疑
蓝屏代码多少?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是用纯净XP 装的系统

这机器是进了 饮料的

用LINUX 正常 但好像反应慢 好像CPU得工作模式不对 CPU的风扇也一直保持低速旋转 从没加速过

网友:
三楼的意见不错,学习了。这样可以大体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已搞定 原来是硬盘有坏道了 没想到我朋友送我的120G 3星硬盘是有缺陷的
感谢无边 帮忙换北桥
感谢CHINAFIX 论坛。

另外 无边我的COMS电池接口 我把图发这里 麻烦你帮我寄一个

网友:
学无止境。。。谢谢分享。。。。。。。。。

网友:
用慢装,不行把外设全拔了,再试!

网友:
已搞定 原来是硬盘有坏道了 没想到我朋友送我的120G 3星硬盘是有缺陷的
感谢无边 帮忙换北桥
感谢CHINAFIX 论坛。

另外 无边我的COMS电池接口 我把图发这里 麻烦你帮我寄一个
引用 网友A:

电池自己焊一个呗,邮寄费用都不合算

网友:
呵呵   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来呗  11楼说的不错  自己搞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