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开机有时显有时花(已解决)

楼主(2010-04-16):
开机有显的时候。也是用一下就花屏了。LE82GL960+HBM
后检测发现上面的内存槽不好用。单用上面的槽开机无显。而单用下面的槽每次都可以开机。还不花屏。两条都插上的话。有时候开机有显但也都是过一下就花屏。清洗了后无果。先加焊一下内存槽。打阻值还是正常的。加焊内存槽后还是一样。
估计是要做一下北桥了
植株了北桥后发现还是单用下面的单条内存也是可以点亮,但单用上面的内存就是开机电流到1A左右10来秒钟恢复到待机电流。当时都没有想到上两条内存试一下,认为一定是上面的槽不好用。或是北桥不好。在加焊内存槽和清洗后打阻值都是好的。接着就换了一片960换好后发现原来好的内存槽还是可以点亮,但是不好的还是点不起来。打阻值发现一条DM和DQS线互短了。
就在换了一个960这次打阻值都好了。但是单上下面的内存点的起来。单上面的点不起来。后来想想是不是上两条点的起来吗?结果点起来了。进系统后发现两条内存都是认的一共是1G的内存(512M两根)
总结:估计在第一次置球960后机器就是好了。就没想到2条内存一起上来点一下。一直纠结在单上另外一条的内存点不亮的问题上,这种双通道的笔记本好想没有碰到一定要上第一条在上第2条,单上第2条就不行。是东芝独有的设计还是。BIOS有选项了。
有人知道的来解释一下。也好让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