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用电源反复重启

楼主(2010-04-16):
东芝A200的机器
故障为 用电池能开机  而且很正常,但是在用电池正常开机后接上外接电源后会反复重启,去掉电池单独用电源开机也是反复重启 , 系统做好几个版本了 都是老样子  希望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版主能否给支个招啊

网友:
不好意思  看到同样的贴了  是AL的通病  CPU供电电容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无私奉献

网友:
换掉电容就会好,是因为适配器电压高, cpu供电的占空比就底,用电池时电压低,占空比高,电容只是容量不够。拆掉原来的电容然后在原位置装上以前那种钽电容就行了。注意电容不能飞线。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