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T23 LCD屏是什么样的接口,配什么样的驱动板?或是成品套件。

楼主(2010-04-16):
(图片)

网友:
2021驱动板  fix-20-d6

网友:
请详细说一下,不是很懂。

网友:
是单6的屏 20针接口
有资料,如下

网友:
可以用2025 2026 都可以的

网友:
一个很普通的LVDS屏,
单6位,20片插,如果用鼎科的2621驱动板,程序跳线5-6即可,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
谢谢各位,准备买一套料,回来直接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