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DDR2双面1G内存故障?

楼主(2010-04-16):
这是双面1G的,开始是不过内存显示卡AF,看了一下内存的正面腐蚀严重,就把正面的颗粒全部取下,在植株重新焊上,在取的时候搞掉了一个颗粒的焊盘,原颗粒是:HY5PS12821CFP-Y5,我用KTG533PS6408NST-C4代换的,焊好后金手指也清理了,可在软件里检测不到这个内存和容量了,用DPDTOOL可以读取内存的SPD,现在搞不明白怎么修了,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SPD没损坏本来就可以读出来。
那读不出容量应该开不了机吧/

网友:
没办法的,换板吧

网友:
好多内存因芯片损坏严重主板问题系统将被测内存屏蔽!这是DDR2内存用915或945测试的头痛问题。坏2-3片芯片主板就把内存屏蔽了!不像DDR1代用865GV那么好搞!915/945板只能测轻微损坏的数据引脚芯片的坏内存!

网友:
换了一条吧

网友:
可能你换的那个颗粒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