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旭日150的请进

楼主(2010-04-16):
旭日150 RG82855有散热吗?我这个来的时候没注意,以前在别人那应该修过,发现没有散热,感觉不应该!加电热的有些烫,整机电流0.6左右不亮,电源管理加焊过,CPU电压1.1左右!

网友:
没有散热片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CPU的电压输出有无杂波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确实容易出问题,压一下北桥,看能不能亮?

网友:
没散热的。0。6的电流看测试卡是什么情况?CPU供电ADP芯片加焊下。

网友:
电流0.6 应该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有散热片,那个机子的通病就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CPU电源管理加焊过,没用!是不是得换个呢?
另外82855这个芯片就这么热吗?我重做过了,还这样!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是CPU供电芯片脱焊,南桥坏,北桥上没有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