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无显怎么修

楼主(2010-04-16):
有一些机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U已很烫了,诊断卡跑00,这种软启动故障没示波器是不是很难修,除了总线'桥'BIOS'KBC,还有别的故障点吗,就拿IBM X31来说吧,电流上到0.6A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有,跑卡00,桥'BIOS'KBC都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按信号去查,PG、时钟、复位等

网友:
象这种不跑码的只能靠经验来修,真的没有固定的招,绝大部分是桥,少部份是板线故障,更少则是信号数据,。。。

网友:
这是个大话题,不可能15个积分就能解决了

网友:
靠,闲少呀,50分怎样,咱底子薄,就这么多了,看在CHINAFIX的份上,高手就漏一手吧,兄弟感激流涕!好几台跑00的都没修好!

网友: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BIOS里面有资料的,可以从可以开机的板子上拆一个试试,拆时要小心,要把RTC电池先拔了,要不可能会冲掉BIOS里的资料的,如果还是不开机,你先测一下RTC有没有3.3V电压或者是低了,然后就用示波器量一下32.768K时钟,两个,南桥一个,KBC一个,看有没有时钟信号出来,如果有,你可以在开机的状态下量一下CPU的复位信号,一般都是1.04V左右。如果有,就要量一下北桥的一些小电压了。

网友:
慢慢来根据时序走就很可以了啊

网友:
我这有台IBM R32也是一样的故障,起初是装上光驱不能开机,拔下后BIOS自检不过,确定是南桥的问题。

拆开机一看 是我们08年修过显卡的机子,反面就是南桥,而且板子也有点变形了,直接加热一遍,呈对角线的左高右低,做下来 重新植球,把板子烤平,再做上。发现CPU都不跑了。拆掉密码芯片 刷了个无码片的BIOS,CPU可以跑了 但又不过BIOS 又刷回来效果一样。时间就是金钱+换板 300RMB订了块 刚发货

网友:
呵呵。小学习了一下。。高手多指教

网友:
五十两银子就为了高手的知言片语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很难搞。
有经验的高手分享一下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大。可能不是几个字能说清楚的。。。
也不是靠写几个东西能说清楚

网友:
真的没有高手来解决啊   ?·····

网友:
二话没得说,全是信号和BIOS损坏多。。。。再细详查修一下

网友:
如果在这里就能说清楚,那就无所谓高手新手了,都一样了.不过,这正也是我想再深了解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