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不认光驱

楼主(2010-04-16):
hp v3000 在系统里不认光驱但是能用光驱做系统,请大侠帮帮我啊

网友:
在DOS下能看到光驱吗 ?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里盘符被删了

网友:
晕把BIOS放下电 现在硬盘都插了三次了 都认不到硬盘啦

网友:
这下被HP V3000整掺了啊

网友:
只知道显卡会引起无线网卡不认或不能启动,光驱和硬盘应和南桥关系多点,是不是430的南桥阿?

网友:
直接作南桥

网友:
光驱驱动装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