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G-M2 联想 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0-04-16):
谁有好板,  发一下北桥背面的图片。   我做桥时掉了好多件。
谁有一样的板,发个图片,帮帮忙。在此谢谢了。

网友:
这款板子都是北桥虚焊,加焊即可,你换了个桥?

网友:
桥教能更换呀,要用什么工具更换呀??

网友:
桥是我从植的,    原来是时亮时不亮。     从做完后能总亮了。  不过板子背面的件掉了。找不到顺序了。
现在就是能正常的亮,    做系统到滚动条就一直走。   不过。

网友:
我手中有一块,一会给你找找,就是精英代工的那个吧

网友:
恩就是精英的

网友(2010-07-25):
我有这个板子 找时间给你照一张照片

网友(2010-09-10):
CPU 部分,北桥部分,内存部分

常遇到这个型号,L-NC51。。。 CPU座爱虚,北桥爱虚,偶遇一个内存电压不稳的,能点亮屏,做会一直在滚动条。。。。

网友:
兄弟现在那主板应该搞好了把 、 如果在加我QQ 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