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板

楼主(2010-04-16):
我是一个新手,接了一台19方DELL,  是被别人修过的,把电源板上的贴片电阻,和大电容都摘了不少,看着就脑袋疼,以前看过人家改板,电源板烧坏了就用, 电源高压一体板给带换了,看着人家换老简单了,怎么自己拿上了就不敢换了那, 没什么思路,望高手指教指教,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发点给小弟参考参考啊, 谢谢了!

网友:
先看看你驱动板上用的多少V电压。如果和你新电源板的电压一样,直接接上就行,还有就是接地,ON/OFF,线,如果新电源板上的电压和驱动板的电压不一样,那就不能用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
修不好。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先查出你的驱动板用的电压是多少    一般都是5伏供电     如果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话一般都有5伏输出,,只需要电源输出5伏电压接在 驱动板上的保险上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困难的话  就全部用通用板代换吧    简单而且代价还不高

网友:
先点下屏,看看屏是不是好的,现在的液晶电源板坏很少有修不好的。我以前遇见过被人修过电源板的,屏也坏了。结果电源板修好了,也收不到钱。从那次以后凡是被人修过的机器我都先点屏

网友:
一般都是改 开关和 屏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