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5工作条件的讨论

楼主(2010-04-16):
、我们来讨论一下3205的工作条件 V COREON  VCC3VB 供电  那么这里的VTTPG指的是什么 他是在VCORE 产生之前就有 还是 之后才有 起的什么作用  让这个芯片工作还需要哪些条件 就是一般T4的机器

网友:
IC、高低管、升压部分、电感、滤波电容、反馈回路,它们是一个整体。任意一个部分有问题都不输出,不是光条件到位了它就能工作的。

网友:
谢谢无边大哥 应该是从整体去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应该去多研究探讨 芯片的一些 工作条件 先后问题 这样修起来不是很有头绪吗 个人意见 起码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去着手这个问题  我以前修台式 现在开始自学修笔记本  也遇到很多难题和想不通的地方 希望无边大哥能多给指点

网友:
VTTPG好像仅仅是之前产生的一些局部供电正常后的指示,并不是3205芯片工作的必要条件

网友:
谢谢 那ADP3205 还有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VTTPG好像是CPU供电正常后 发出来的  好像是供给电源管理芯片 南桥  CPU

网友:
有没有大师修出来,请指点一下啊,这个问题太精点了,

网友:
我的T40机子也是这个现象,PG信号没有,CPU供电不出,哪位大师有修好过这个问题,请指点一二。

网友:
靠,怎么都一样,我今天修一台T40.PG信号没有,CPU没供电,修一上午也没修好,那位修好了说一下,谢谢了,继续关注中

网友:
我查了下资料 在1845 产生1.8V供电正常后会发出这个信号到ADP3205作为开启CPU供电条件之一 当然要让这个芯片工作 供电之外 还需要VCOREON这个信号 由PMH4发出此信号 这只是个人理解 给大家参考 有兄弟知道更深刻的 请踊跃发言 大家都是互相学习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T40无CPU电压的机器,本来想开贴,但看到此贴就直接贴出来.
量ADP3205的工作条件,就VTTPG电压没有,找U29(MAX1845)后电路没有进展.但无意中被我修好了:各位兄弟注意了问题所在点在:C325这颗小电容.(系进水腐烂同事取下后没装此电容)这颗电容是PMH4振荡电路上的,但为什么会影响CPU电压的产生,本人没法解释,请各位高手指点!!!.我也做了试验,从一块好板上把此电容取下,其现像就会导致VTTPG没有,然后CPU电压没有!!!

网友:
可能会引起VCOREON这个信号的产生吧 个人意见 也可能会引起1.8 on这个信号 仅仅是个人意见

网友:
回13楼,你下次可以去试试.

网友:
回13楼,你下次可以把C325取下试试能否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