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掉电,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0-04-16):
华硕A9T掉电,请高手指教,谢谢,仔细查过了,各个电压都出来了,看
示波器
好像是跑内存掉电的。刚一上电,CPU温度很快就上来了,把内存插槽加焊了一下,未果。又开始怀疑南桥,加焊了一遍,未果。现在没有办法了,北桥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很大。请论坛的高手帮忙吧,呵呵
华硕

网友:
你跑下开机电路。。。是不是哪里电阻拉电。。。。。。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L的,如果是AMD的,换个U试试

网友:
AMD的U好坏

网友:
是INTEL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自信看看有不对的地方么 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压下北桥,说不定会有新发现

网友:
就是显卡虚焊了 开机掉电 有时感觉要开机了 拍的一下就掉了 加焊显卡 就好了 不过都没有撑过2月的

网友:
用风枪烤一下,北桥和显卡看看有反映没

网友:
放弃了,因为是SIS 的芯片,而且又没有,只好放弃了,个人怀疑是跑内存掉电,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换块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