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认不到光驱

楼主(2010-04-16):
机器型号:HP 520
故障:光驱灯亮按开关可以弹出,但无法识别
请教下大家,光驱要被识别需满足那些条件,下图是图上的CD-ROM接口,望能指教

通电测的时候38.39.40.41。42脚只有3.3V,看图纸上是有5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不够造成的?
还有就是把C1451,C1452,C1453,C1454这四个电容拆了,上面那四脚的电压就有5V了,虽拆了可以开机,但进系统还是认不到光驱,在BIOS里也认不到,和原来情况一样。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是南桥的AD14空焊造成,加焊的时候可能没焊好,后取下重直球的,还有拆下南桥后发现有三点的焊盘掉了,有两脚是空的,另一点是AH2是到SATA的就飞了根线过去,现在好了,
在此感谢各位的帮忙,特别是“369275629 ”!!!

网友:
我是新手,图纸还不太会看,望大家能指教下

网友:
测下D0-D15十几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测得D0-D15脚的对地阻值依次为下:
13脚的D4无法测出数值,不知是否正常?
D0  7.30M欧
D1  7.10M欧
D2  7.35M欧
D3  7.30M欧
D4  这脚没数值显示
D5  7.67M欧
D6  7.53M欧
D7  7.51M欧
D8  7.50M欧
D9  7.47M欧
D10  7.53M欧
D11  7.61M欧
D12  7.34M欧
D13  7.28M欧
D14  7.27M欧
D15  7.26M欧

网友:
3# 369275629 不好意思,刚有台机器装系统就没来得及测,现在测出来了,你给看看正常不?

网友:
刚把南桥也给加焊了,测后还是不行

网友:
不会是南桥坏了吧,GBM的还没有呢

网友:
如果测的数据没误差的话,D4是肯定不正常的,所有数据线应该阻值差不多的
补充下,你测对地阻值是怎么测的,是红接地还是黑接地啊?正确的打阻值方法应该是红接地,数据线对地阻值应该是600-800之间!

网友:
为什么红色表笔接地呢,我都是用二集管档测对地阻值的, 黑接地,红接测试点。我的方法正确吗,哪种方法是对的?

网友:
从楼主测试的数据,应该d4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
8# 369275629 ,红笔接地?
我是黑笔接地的,那我再去量量

网友:
10# 山高人为峰 我也怀疑南桥的AD14虚焊了,先拆下来直球,不行在定个换了把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下,有可能是光驱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表笔接地测得阻值如下:
D0  4.16M欧
D1  4.38M欧
D2  4.83M欧
D3  4.30M欧
D4  还是一样,无数值
D5  4.66M欧
D6  5.04M欧
D7  4.96M欧
D8  4.98M欧
D9  5.10M欧
D10  4.67M欧
D11  4.77M欧
D12  4.57M欧
D13  4.46M欧
D14  4.61M欧
D15  4.18M欧
我用的是“VICTOR  VC97”的万用表,不知是否正确!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驱换过了情况还是一样的,而且那个光驱装到USB光驱盒上接机器是好的

网友:
这种绝对是数据线开路了,有经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据线开路,你是说D4的那脚吧,那要如何飞线啊,看那脚是要到南桥的,不知如何飞?望能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手上没有这南桥,先直球吧,说实话直球心里没底,怕到时候上去点不亮了,BGA都是做显卡的多,桥做的很少

网友:
先从光驱接口的D4开始往南桥跑线路,电阻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一直到南桥里面都没有问题的话 就更换GBM  在淘宝上就二三十块钱。

下面附图纸和点图 点图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兄弟,太感谢了。我刚把桥拆下来了,一看主板焊盘上少了三个点,在看桥上也没有掉下来的那盘,怀疑原来这机器修过南桥,现在正准备下个点位图看下那三个点是连哪里的,太感谢了

网友:
20楼的兄弟你那点位图不对,跟我这块不一样的,我的这块南桥的北桥很近的,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
20楼的兄弟你那点位图不对,跟我这块不一样的,我的这块南桥的北桥很近的,不过还是谢了
引用 网友F:
[/quote
想知道那三个点是连哪里,不一定要看点位图,对着图纸就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用图纸怎么看啊?我现在下班了,那3点是在同一排的运气比较好,是靠在边缘的一排,,没相机,有的话照几张上来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会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南桥掉点只能接线啦.应该是到光驱AD线.

网友:
我晕,这都不知道啊,你把光驱扯开,把2角三角连在一起,跳线问题。郁闷,跟主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用图纸怎么看啊?我现在下班了,那3点是在同一排的运气比较好,是靠在边缘的一排,,没相机,有的话照几张上来了
引用 网友F:

焊盘上不是有1代表是哪排,然后字符A又是代表哪一排,找到那个掉点的焊盘的坐标,去找图纸上对应的脚位不就知道这个掉点的脚的定义了吗?

网友:
28# 369275629 太感谢了,那三脚分别是AH2,AH4,AH21.看了下只有AH2在图上能找到,AH2是接SATA-TXP0-C的,其它两脚没有是不是空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现在已经在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看来是高手!!!教下我吧,笔记本光驱如何跳线????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现在D4脚红笔接地有5.40M欧,黑笔接地有6.25M欧,AH2那脚飞了根线到C268,上上硬盘光驱测试,认到光驱了,太兴奋了
上图,用摄像头照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现在又出现新问题了,我都快晕了,搞了两天把原来的问题搞好了,现在键盘又不好用了,真的是白高兴了,大家帮忙看下这键盘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应该不会是南桥造成的吧?看了下控制键盘的是SMSC的一个芯片,论坛说这芯片爱坏,不会是它坏了把?

网友:
你看看BIOS设置,也有可能,上次我做过南桥,机子U口不能用,以为南桥坏了,换了一个,还是那样,最后还是设置问题,晕死了。520的机子,电池拔掉,里面的设置有可能会变动

网友:
回复 网友I:
大哥啊键盘都不好用怎么进BIOS啊,用USB的键盘也不行,但进系统后USB键盘是好用的

网友:
I/O是接管了键盘 但还是要和南桥通信的,飞线的那个点有没有处理好,是不是过高导致周围虚焊了呢。

先加焊I/O,再换I/O,最后做南桥(做下来检查焊盘,板子是否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现在键盘也好用了。我是加焊南桥后好的,想起来第一次拆下来植好球再焊上去的时候焊油涂的有点少了,加热的后桥边上都没有油出来,而且键盘原来是好用的,排除IO坏,所以就直接加焊南桥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说到底这机器就是南桥的故障,弄了我三天,不过还是有点成就感,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先从光驱接口的D4开始往南桥跑线路,电阻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一直到南桥里面都没有问题的话 就更换GBM

网友:
数据线的阻值应该是差不多的,明显不对了 ,不过楼主的毅力还是很好的,要是我我又要客户加外接的光驱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