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 COMS设置不能更改

楼主(2010-04-16):
接手3块技嘉主板GA-K8NE,故障为COMS放电后可以点亮,进COMS设置后存储重启就点不亮,诊断卡跑50。能不能是桥坏了?请各位指导。
技嘉主板
点不亮

网友:
重新刷下BIOS试试,不行就换BIOS芯片试试,一般都 是bios坏。

网友:
这先要确定电池最低也要2.6V以上,COMS跳线无短路,如都正常将BIOS设回出厂默认下,再试。

网友:
都试了,这回连桥都重做了。

网友:
BIOS坏了,换一个同型号的。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我建议换个BIOS芯片,再重刷一下BIOS

网友:
我也碰到过此问题,我看朋友电脑BIOS中的FLOPPY和启动项等都未设置,于是将软盘选项关闭,将第一启动项设为硬盘启动,F10保存后就点不亮,再进BIOS恢复默认后就正常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SO重刷了、芯片也换了,IO也换了,桥也重做了,还是老故障。最后判南桥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