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楼主(2010-04-16):
一台IBM R40E 的ATI集显本,键盘不好用,拔下CMOS电池,开机后时间错误进BIOS设置,有时不好用,完全没反应,有时就可以调整时间,保存重启后键盘就不能用了,只有开机键好用。最好的一次重启了两三遍键盘才不能用了,看了基地里本本波老师的帖子“IBM-X31键盘问题”后,测键盘接口处的电压,开关键的100K和键盘的8个10K电阻的3V电压都有,可有三个KBDID0  KBDID1   KBDID2上的100K电阻上端有3V,可接口这端没有。当时以为是这里供电不好,结果重新通电,在CMOS设置里键盘好用时这三个电阻的键盘接口一端也检不到电压,这是不是说明这里的电压本来就没有或很小。后来又反复接电试,有一次键盘不能用后,所有电阻的3V都没了,还在想是不是没3V了所以键盘不好用,可再往后很多次都是有3V键盘失灵,一次3V没有的情况也没出现,弄的我都怀疑是不是那次测量错了。
曾经加焊过H8,自己的焊工实在太差,好不容易对着灯看所有的针脚没连的了,是不是H8的问题啊

网友:
都没人理我。。。
刚刚好了,说说让和我一样的新手看看,如果有一样的情况少走点弯路,没人问的感觉太差了
因为只动过H8,测的接口的各个电阻阻值又正常。刚才就想供电正常,那就只有H8了,虽然焊工不好,也得试试,找了个H8,换好,又仔细补了一遍锡,开机一试,正常了。。
就这么简单,新手的悲哀啊。。

网友:
恩 实际要是有件还是简单的 ,可以先换键盘 在换 H8 就那几个件

网友:
键盘接口处电容。。。

网友:
修好的本本都有很简单

网友:
虽然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这些新手还是很有用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咋也是新手  总是都要慢慢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