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台温度

楼主(2010-04-16):
我在基地买了个安泰信936,焊接时不知温度调到多少合适。以前都是用传统内热式的操作,感觉这种烙铁不好用啊。还有想问一下,这种烙铁是不是可以长时间开着啊。谢谢大家

网友:
温度看元件控制在320-400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开到底,别人的焊台用三年你一年就不行了。有铅的小焊件350。大焊件或者接地的元件400。适时不用把焊台调到最低温。几小时不用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