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70 开机一会降频

楼主(2010-04-16):
开机过一会就降频了 CPU温度显卡都正常, 换过CPU还是一样,,看着CPU供电芯片掉了个焊盘, 不知道怎么修了 ,那位大哥知道指点下,,,,
cpu
芯片

网友:
hp的这个故障我见过 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要不你也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掉的焊盘你看看线路跑到什么地方 飞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电源换过了 BIOS 设置也是对的,,系统也做过了,,,就是有时突然降频 现在开半小时也正常的,,

网友:
换CPU试试,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换CPU也是这样,,订主板了 ,,

网友:
在BIOS里把speedstep 设成disable

网友:
降频主要检测适配器检测电路